封装焊盘尺寸问题

楼主(2020-08-07):
我是用器件规格书里面的推荐焊盘画的封装,但是焊器件的时候不好焊,我看同事做的比推荐的尺寸还稍大一些,这有什么标准吗

网友:
    问他十万个为什么?不知道 。。。。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问了同事,他就说是如果SMT的话,用推荐的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手焊或者维修,就有点问题,尽量稍微延长一些,尤其是那种QFN之类的芯片,后来就搞了个规范

网友:
    规格书里的基本是按照标准SMT工艺给的焊盘,人工焊接维修有时就不太好了

网友:
    手工焊接基本都是自己画的,其实也没多少。库里的估计只能机器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