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设备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哪些

楼主(2020-08-07):
波峰焊是目前应用广泛的自动焊接工艺。波峰焊采用波峰焊机进行焊接。波峰焊机的主要结构是个温度能自动控制的熔锡缸,缸内装有机械泵和具有特殊结构的咳嘴。机械泵能根据要求,连续不断的从喷嘴K出液态锡波。当置丁传送机构上的印制电路板以定速度进入时,焊锡以波的形式溢出印制板面进行焊接。

波峰焊设备的主要部分:

1)泡沫助焊剂发生槽。涂覆助焊剂是利用波峰焊机上的涂覆装盖,把助焊剂均匀地涂留在印制电路板上。涂覆的方式有发泡式、浸渍式、喷雾式,其中以发泡式常用。在塑料或不锈钢制成的槽缸内装有根微孔型发泡瓷管或塑料管.槽内盛有助焊剂。当发泡管接通屁缩空气时,助焊剂即从微孔内喷山细小的泡沫,喷射在印制电路板留铜的团。为使助焊剂喷涂均勾,微孔的直径般为10纳米。

2)气刀。它由不锈钢管或塑料管制成。上面有排小孔,向着印制电路板表面喷山压缩率气,将表刚k多余的助焊剂排除、并把元器件引脚和焊盘问“真空”气泡吹破。使整个焊面均喷涂助焊剂,以提高焊接质量。

3)热风器和两块预热板。热风器的作用是将印制电路板焊接面上的水淋状助焊剂逐渐加热.使其成糊状,增加助焊剂中活性物质的作蝴,同时也逐步缩小QJ制电路板和锡槽焊料的温差,防止印制电路板变形和助焊剂脱落。

4)波峰焊锡槽 波峰焊锡槽是完成印制电路板波峰焊的主要设备—。熔化的焊锡在机械泵(或电磁泵)的作用下由喷嘴源源不断地喷出而形成波,当印制电路板经过波时被焊接。

波峰焊设备的则号和品种有很多,就波形状们言,可分为Z波、T波、双T波和双T波等几种;就构造而言,有圆周形和直线形两种。

网友:
热风器的作用是将印制电路板焊接面上的水淋状助焊剂逐渐加热使其成糊状,增加助焊剂中活性物质的作蝴,同时也逐步缩小QJ制电路板和锡槽焊料的温差,防止印制电路板变形和助焊剂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