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vm方法进行预测时的问题

楼主(2020-08-07):
我在使用svm方法进行预测,利用grid.py工具得出的参数进行训练和预测,可是预测结果数据都为0.大家能帮我解释一下吗?还有就是什么情况下使用svm的分类,什么情况下使用svm的回归,在进行分类和回归时除了使用参数定义类型,对用于训练和用于预测的输入数据是否有不同呢?

网友A:
我遇到同样的情况,找到原因是训练集数据不均衡,后来-1和1的样本数量相当,预测结果就不为零了,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同样的情况,找到原因是训练集数据不均衡,后来-1和1的样本数量相当,预测结果就不为零了,仅供参考 ...

请问一下数据不均衡是什么样的呀?我做的是回归问题数据怎样才能均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