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GND和GND怎么连接,求助高手解答

楼主(2020-08-07):
    外部接口管脚连接PGND,PGND通过螺丝和金属外壳相连,那PGND和GND通过什么相连?
    1.GND通过螺丝也连接到金属外壳是否可行?
    2.PGND和GND通过电容和电阻跨接?请问通过电容电阻跨接是为了什么?有何原理?
求助高手解答

网友:
    有些芯片pgnd与gnd是两个不同的引脚;有些则是一样的。如果本身就是一个引脚,那在版图中当然要连接到一起。如果芯片定义为两个不同的地,那版图中是走不同的pad的。当然在跑LVS是,我们将netlist中两者接到一起,版图中也用一根临时的金属线短接到一起。

网友:
    一个字,割地,两个字,隔离,自己研究下

网友:
    看看大佬的经验心得

网友:
    直播课里静电和布局叠层那两个都讲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