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印刷机的刮刀片都是怎样检验和保养,有没有什么标准?

楼主(2020-08-07):
    大家印刷机的刮刀片都是怎样检验和保养,有没有什么标准?感谢!

楼主:
    大理石平台检验平整度,硬度应该专门的设备检验吧。保养一般清洗干净储存好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理石平台检验平整度,硬度应该专门的设备检验吧。保养一般清洗干净储存好就可以了吧。

    可以那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那么理解。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