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各位大佬,谁知道一个主板电源完整性和信号完整性要测那些东西?

楼主(2020-08-07):
各位大佬,谁知道一个主板电源完整性和信号完整性要测那些东西?

网友:
信号完整性(SI)和电源完整性(PI)是两种不同但领域相关的分析,涉及数字电路正确操作。在信号完整性中,重点是确保传输的1在接收器中看起来就像 1(对0同样如此)。在电源完整性中,重点是确保为驱动器和接收器提供足够的电流以发送和接收1和0。因此,电源完整性可能会被认为是信号完整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它们都是关于数字电路正确模拟操作的分析。

网友A:
    电源,要进行PDN仿真优化,主要测试时序,纹波和效率,信号主要测试功能,总线需要测试时序及信号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要进行PDN仿真优化,主要测试时序,纹波和效率,信号主要测试功能,总线需要测试时序及信号质量

    电源完整性得在频域解决阻抗的问题,信号完整性需要解决EMI和终端匹配问题。

网友B:
    在实际测试中,主板上的电源部分主要测试各路power rail的在接收端的电源质量,如电压精度,电源纹波和噪声,时序等以及各个电源芯片的发送端的参数,如效率和环路等;主板上的信号部分可遵照芯片间的各路通信总线,如DDR,SPI等高低速的通信,USB等接口类的通信,用于约束信号在经过发送端,传输路径后到达接收端后的电平余量和时序余量。SI和PI的参数均可以通过前期仿真得以优化,配合后期实际测试得到最终的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要进行PDN仿真优化,主要测试时序,纹波和效率,信号主要测试功能,总线需要测试时序及信号质量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实际测试中,主板上的电源部分主要测试各路power rail的在接收端的电源质量,如电压精度,电源纹波和噪声 ...

多谢,客户现在要PI和SI的报告,您这有类似这样的模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客户现在要PI和SI的报告,您这有类似这样的模板吗

    这个我没有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