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GND和GND怎么连接

楼主(2020-08-07):
    如果环境允许,PGND和GND直接连接最好
    比如我们日常使用的计算机,示波器等,里面的电路的地和保护地是直接连接的
这样的连接方式抗干扰效果最好,因为EMC中一再强调(NASA的一个老头)接地,接地,接地
    如果应用不允许尼,比如开关电源,如果把其输入的负端接大地的话,一上电就短路了,然后就是砰的一声,跳闸了
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尼,通过2个Y电容接地,这样保证了开关电源与大地之间相当于高频短接,也就是接地了
这样避免了杂散电容导致的导致的分布电流产生的干扰
    如果电子产品放在金属机箱里面,如果允许,把地和金属机箱连接然后接保护地是最好的
如果不允许,通过高压瓷片电容接金属机箱也是可以的,一般不建议浮空,什么都不连接
而为了泄放电荷积累,一般建议高压瓷片电容并联一个高压电阻,为了安全阻值要很大,10M左右是个合理的选择

网友:
    一般建议高压瓷片电容并联一个高压电阻,为了安全阻值要很大,10M左右是个合理的选择

网友:
    是不是有电阻及高电容一起并联会更好

楼主:
    其实一般不用电阻的,只要电容

网友(2020-09-09):
    什么情况下是不允许的呢

楼主:
    很简单啊,比如交流220v电源系统
就不能直接接地啊

网友A(2021-06-29):
    我觉得有人既然提出来了,我也来说两句,表达自己的看法:
1. 从EMC的角度来说,电路板的GND,也就是0V参看平面直接与金属外壳相连(比如通过PCB四周的螺丝孔),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PCB的GND直接连PGND,而几乎所有的电磁干扰测试都是共模,参考点都是针对于PGND的,因此这么连,EMC问题出现的风险最小。因为你的GND和PGND直连,所有的干扰直接就相当于流向大地了。
    2. 从安规角度来说,假设我们的设备有对外连接端口,比如低压直流24V对外供电、通讯端口。那么这个时候,这些端口往往要对金属外壳之间进行一个500V的绝缘耐压测试,这时候如果咱们PCB的GND与金属外壳连接,是肯定过不去的。
3. 从产品的使用场合来说,如果你的产品内部电路板的GND和PGND直连,那么在工业现场,如果你的设备周围有大功率设备,也就意味着,地线上的电流比较大,如果你内部GND阻抗不够小,那么这个较大的地线电流就会在你的GND平面引起电压差,从而可能带来你系统中某些电路会不正常工作,比如通讯时好时坏。就这这样来的。
    4.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权衡,便有了GND与PGND之间通过高压瓷片电容,比如222m/2KV之类的。该电容的作用就是频率较高的时候,电容的容抗很小,相当于GND对PGND短路,从而泄放高频干扰。
    至于哪种接地方式最好,个人觉得没必要去争论。要根据自己产品使用的场合,行业来综合考虑。要搞清楚自己要什么而进行设计定位。不要看见别人的就抄过来,那不一定适合你。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人既然提出来了,我也来说两句,表达自己的看法:
    1. 从EMC的角度来说,电路板的GND,也就是0V参 ...

和我说的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