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求助:allegro PCB文件导入HyperLynx出现很多信号与地短路问题

楼主(2020-08-07):
如题,allegro PCB文件导入HyperLynx出现很多信号与地短路,信号网络不能被选择仿真,请大神帮忙看下有没有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
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原来没问题吗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Allegro的PCB文件和导入时的设置吧

楼主:
    已找到解决办法,需要在HyperLynx 软件的设置——电源——编辑电源网络中将误判的信号勾选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