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問題】MCU GPIO Controls LED

楼主(2020-08-08):
今天在網路上看到一個有趣的問題︰

mcu GPIO 直接點 LED,為什麼大家慣用 Active Low 的作法?(如下圖)

楼主:
    【有趣的問題二】

哪一種電路較好?

网友(点评):
后一个好,特别当灯是结构外壳上的时候,灯容易受到静电干扰,串的电阻对CPU有保护作用

网友:
    根据GPIO电流属性和芯片整体功耗情况选择

网友:
我觉得选Active low更好一些。是因为GPIO下管是NMOS,一般来说比上管PMOS的性能要好,电流的驱动能力更强。所以在不添加额外驱动的情况下Active low的驱动能力更好。但是在低功耗应用中,MCU休眠的时候,Active low容易有大的漏电流,导致功耗降不下来。所以到底选何种方式,也要分情况。

网友:
    我一般输出高,还能省一根电源线,至于驱动能力,如果输出高还不够,一般就得加MOS了

网友(2020-09-19):
    拉电流和灌电流两种接法各有利弊。视电路而定。

网友:
    拉电流和灌电流两种

网友(2020-10-26):
    Active low应该还考虑了MCU上电、复位等情况下,瞬间的LED闪烁,这种情况是难以接受的

网友:
    这是由IC 内部设计决定的, 吸电流大,吐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