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覆铜问题?

楼主(2020-08-08):
大家好!
      我也是刚学习pads,在覆铜的时候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如下:
      1)我想做一个固定孔的覆铜圈,第一步采用覆铜画了一个静态圆铜箔,第一步想铜箔挖空,但不知道怎么挖空。
2)采用静态覆铜 的时候为什么只能在DRC禁止的情况下进行,所以我覆的铜不能避开其它网络,全部覆上了。

网友A:
    也想学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学PADS

我用的是PADS VX2.5,有知道的朋友麻烦耽误几分钟?在此感谢!

楼主:
    解决了,把铺铜栅格设置成其它栅格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使用的是VX.2,我常用的方法是:
    1,螺丝孔直接使用焊盘,钻孔选择不要电镀(看自己的要求是否钻孔电镀),螺丝帽大小,直接设置一下焊盘大小,非常方便。
2,直接使用板框挖孔,板框必须先按PCB外观边框画好,然后再重复点板框按钮,这时就是板框挖孔状态,点右键选择圆形,开始挖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的是VX.2,我常用的方法是:
1,螺丝孔直接使用焊盘,钻孔选择不要电镀(看自己的要求是否钻孔电镀 ...

你好!能否加一下你的QQ,到时请教一下,我的QQ是329930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