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SE过孔设置问题

楼主(2020-08-08):
protel 99 SE以前放置过孔的时候设置了过孔大小后,文件关闭后重新打开放置过孔的时候过孔的属性还是上次关闭前设置的值,后来搞了一下汉化之后,每次重新打开文件,过孔属性都会恢复到系统默认的参数,卸载了无数次再安装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设置回来,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教我一下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你这个情况好奇怪啊

网友A:
    我的99SE已经汉化,刚才试了一下,用Tab键修改过孔属性,重新打开文件,过孔属性不变,画线转换层面自动放置的过孔属性在设计规则里设置之后,重新打开文件,过孔设计规则也没有变。建议楼主重新下载一个99SE,不行就重装系统,再不行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99SE已经汉化,刚才试了一下,用Tab键修改过孔属性,重新打开文件,过孔属性不变,画线转换层面自动放 ...

    说错了不是汉化,是安装了做汉字丝印的工具,我之前也汉化过,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安装了做汉字丝印的工具之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知道重装系统肯定可以好,但是现在就是不想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错了不是汉化,是安装了做汉字丝印的工具,我之前也汉化过,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安装了做汉字丝印 ...

    用系统管理员身份打开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错了不是汉化,是安装了做汉字丝印的工具,我之前也汉化过,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安装了做汉字丝印 ...

放置汉子的工具我也用过,没有发现会影响过孔属性。解决此类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做系统,如果觉得重做系统之后所有软件重装很麻烦,那之前装好软件没有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不用ghost做系统备份?做一次系统备份十几分钟,还原一次系统备份十几分钟,无论我遇到任何问题,十分钟之内无法解决就还原系统,自从做了系统备份之后,基本上任何软件的任何问题都没有困扰过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错了不是汉化,是安装了做汉字丝印的工具,我之前也汉化过,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安装了做汉字丝印 ...

    网络出问题了,怎么回复了两次?看上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置汉子的工具我也用过,没有发现会影响过孔属性。解决此类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做系统,如果觉得重做 ...

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系统,可能跟你的系统不一样,电脑是公司的,主要是暂时没时间重做系统,能用先将就一下,有空了来重装系统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win7 64位系统,我说的方法适应于任何操作系统,从早期的win98、2000、XP到现在的win7、win10,只要做系统备份,就能避免一些奇怪问题的困扰,单位的电脑就随便你怎么处理了。

网友B:
    初学直接上AD吧,99还是太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学直接上AD吧,99还是太老了

    只要不是画内存条、PDA、电脑主板之类的高速电路,画普通电路用什么画图软件画PCB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是关键之关键、根本之根本,没有这个思想,任何电路画图软件都用不好。我现在画图是99SE+AD20,AD20仅仅是我的一个备胎而已,大部分还是用99SE,如果你是画电脑主板的,我的话等于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