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咨询下铜箔粗糙度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0-08-08):
铜箔粗糙度困扰我很长时间了。如图HFSS 3D layout设置铜箔粗糙度。Top层信号走线:1.Top和bottom的铜箔粗糙度是否都需要设置,普通的铜箔Top设置2.5um,Bottom设置为5um是否合理?
2.参考层GND1是否需要设置铜箔粗糙度,对TOP层信号影响是否大?
3.像32Gbps的信号铜箔粗糙度是否需要考虑?

网友:
    如果速率已经到了要考虑铜箔粗糙度的程度,那当然要设置

网友(2020-11-27):
    要考虑的 我们现在10 G 的信号做板子  都是用RTF了  高速走线在内层  所以表层可不设置   内层需要设置

网友(2023-09-27):
    想知道+10086,很少看到这方面的详细资料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