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高海拔高湿度极限温度工作,电子设计选型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0-08-09):
    抛砖引玉,以下问题。
    1. 0-9000米海拔(对应大气压101.325KPa-30KPa) 2. 环境温度-20℃-80℃湿度100%条件下正常运行
    3. 环境温度-40℃-60℃湿度95%条件下正常储存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高海拔低气压产品,虽然没实际搞过,记得PCB的安全距离要加大,产品的散热要加强(因为空气导热能力变弱)。芯片的温度范围要确认比如选用工业级,高湿度的话可能要加三防漆处理或者真空镀纳米镀层。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网友:
    一般来说,有分为commercial, industrial和我army

网友:
    根据产品规格的变化来制定设计要求的变化,这种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元器件的选择。(例如:气压的变化对液体器件比如电解电容的选择,对空气介质要求的变化如爬电绝缘距离等; 而湿度对潮敏器件的影响比如是否产生腐蚀性?PCB板是否需要防尘、芯片、光器件等;而 宽的温度范围,对于器件的使用,IC、电感等很多器件都需要调整)。存储温度湿度变化对于器件也是需要调整...硬盘的温度、时钟晶体等都可能需要选择工业级别的。 这些都可以查阅相关的手册。器件可靠性或者产品可靠性上都有。

网友:
    海拔高度对自然冷却条件的热设计要求

对于自然对流,其传热机理是由于冷却空气吸热后其密度减小,迫使重力场中的空气上升而形成冷热空气的对流而产生热量传递。由于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空气的密度逐渐减小,空气上升的能力也就减少,自然对流换热的能力减弱。自然对流换热能力的变化最终体现在对流换热系数的变化上,根据美国斯坦伯格的经验公式,如果忽略空气温度的变化,可按下式计算海拔高度对自然对流的影响强弱。

hc(高空)=hc(海平面)*(ρ高空/ρ海平面)^0.5

    =hc(海平面) *(p高空/p海平面)^0.5

hc(高空),hc(海平面)-分别为高空及海平面的自然对流换热系数,W/m.k

ρ高空,ρ海平面-分别为高空及海平面的空气密度,Kg/m3

p高空,p海平面-分别为高空及海平面的空气压力,帕斯卡

网友:
    海拔高度对强迫冷却条件的热设计要求

海拔高度对强迫风冷影响的机理是由于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空气密度减小,质量流速减小,空气分子间碰撞的概率降低,对流换热能力减弱。同样,强迫对流换热随海拔高度的变化最终体现在对流换热系数的变化上,美国军用标准规定,低于5000米以下的高空,如果忽略空气温度的变化,可按下式计算海拔高度对强迫风冷换热影响的强弱。

    层流:hc(高空)=hc(海平面)*(ρ高空/ρ海平面)^0.5

    湍流:hc(高空)=hc(海平面)*(ρ高空/ ρ海平面)^0.8

hc(高空),hc(海平面)-分别为高空及海平面的强迫风冷对流换热系数,W/m.k

    p高空,p海平面-分别为高空及海平面的空气压力,帕斯卡

网友:
    因为气温会随着海拔高度增加而降低(100米vs0.6℃),所以一般来说可以抵消对散热性能下降造成的影响,不过如果是空调恒温环境下可能就要特别考虑了(室温不变,气压/散热能力下降)。

网友:
    卖给你个 呼吸机。关键时刻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