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138/1808/6748-EVM开发板硬件说明

楼主(2020-08-10):
    前言TL138/1808/6748-EVM是广州创龙基于SOM-TL138/1808/6748核心板开发的一款开发板。由于SOM-TL138/1808/6748核心板管脚兼容,所以此三个核心板共用同一个底板。开发板采用核心板+底板的设计方式,尺寸为18cm*13cm,它主要帮助开发者快速评估核心板的性能。
核心板采用高密度6层板沉金无铅设计工艺,尺寸为55mm*33mm,板载3路转换率很高的DC-DC核心电压转换电源芯片,实现了系统的低功耗指标,精密、原装进口的B2B连接器引出全部接口资源,以便开发者进行快捷的二次开发使用。
TL138/1808/6748-EVM开发板底板是一个四层无铅沉金电路板,为了方便用户学习开发参考使用,上面引出了常见的各种接口。

    CPU OMAP-L138、TMS320C6748、AM1808三款CPU管脚兼容,外设资源也一样。
    OMAP-L138
    TI公司的达芬奇架构嵌入式应用处理器开始使用DSPARM结合的非对称多核结构,OMAP-L138就是其中的一款低功耗双核嵌入式处理器。OMAP-L138双核架构兼具DSP的高数字信号处理性能和精简指令计算机(RISC)技术的优点,双核均是32位处理器。以下是OMAP-L138 CPU的资源框图:

    图 1

TMS320C6748
    TI TMS320C6748是一款低功耗浮点DSP处理器。支持DSP的高数字信号处理性能和精简指令计算机(RISC)技术,采用一个高性能的456MHz TMS320C674x 32位处理器。以下是TMS320C6748 CPU的资源框图:

    图 2

    AM1808
TI AM1808是一款低功耗嵌入式32位工业处理器。拥有多种工业级接口资源,以下是AM1808 CPU的资源框图:

    图 3

    FLASH核心板上采用工业级NAND FLASH,硬件如下图:

    图4

    RAMRAM采用工业级DDR2,硬件如下图:

图5

电源接口和拔码开关采用5V直流电源供电,CON5是电源接口,SW1是电源拨码开关,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6

图7

JTAG仿真器接口可以通过JTAG接口烧写Bootloader和进行软件调试。CON8提供了包含完整JTAG标准信号的14Pin JTAG接口,2.54mm间距,各引脚定义如下图

图8

    图9

    LED指示灯开发板底板具有1个电源指示灯D2,以及4个用户可编程指示灯,它们分别是D6、D7、D9和D10,原理图如下:

图 10

图 11

图12

    核心板上面也有3个LED灯,核心板上丝印为D4的是核心板电源指示灯,D5和D6是用户可编程LED灯。以下为核心板的LED灯和说明:

    图13

    按键开发板总共有1个系统复位按键SW3、1个非屏蔽中断按键SW4、2个用户测试用按键SW5和SW6,原理图如下:

图14

图15

图 16

    串口开发板共引出了3个串口,分别是CON14、CON15、CON16。CON14和CON15是由UART1和UART2通过MAX3232串口电平转换芯片得到的RS232串口,使用的是9针DB9接口。CON16则是由UART1通过ISO3082DW串口转换芯片得到的RS485串口。因此,CON14和CON16是复用的。RS232串口可以通过交叉串口线和PC互相通讯。3个串口在开发板上的位置、引脚定义如下图所示:

    图17

图18

图19

    I2C EEPROMU9是1个I2C总线接口的EEPROM,型号为AT24C02C,容量是256Bytes,地址是0x50(高7位)。以下为EEPROM的电路图:

图20

图21

    SPI FLASHU8是1个SPI FLASH,型号为W25Q32FVSSIG,容量是4MBytes,使用SPI1的CS0。以下为SPI FLASH的电路图:

图22

    图23

LCD触摸屏接口CON17带有40pin、0.5mm间距LCD触摸屏接口,也叫FFC排线座。LCD接口座中包含了常见LCD所用的全部控制信号(行场扫描、时钟和使能等)。其中,1、2、3、4四线为触摸屏接口,接口定义如下图所示:

    图24

图25

网友:
    TL138/1808/6748-EVM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