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变频调速技术在矿用电机车上的应用

楼主(2020-08-10):
基于单片机的变频调速技术在矿用电机车上的应用

摘要:针对矿用直流架线电机车在调速过程中采用落后的直流电机方式及浪费大量电能的问题,提出了一种由交流异
步电动机拖动电机车的调速系统方案。逆变器采用电压空间矢量控制方式,利用单片机生成PWM波,优化了系统的调速性
能。
关键词:架线电机车;单片机;SVPWM

0引离
直流电动机是目前煤矿架线电机车上应用最广泛的牵引
动力源,采用恒定的直流电源供电。直流电动机机车为了限
流和获得起动和制动平稳的目的,起动、调速和制动都运用.
电阻直接控制,但效果不甚理想,同时既耗电,控制设备又
极易损坏,需要经常维修。若用交流电动机采用变频调速器
后,电机车比较容易实现平稳起动、无级调速以及再生制动,
能耗降低,且变频调速的性能好,调速范围大,静态稳定性
好。交流电动机制造成本远远低于同功率的直流电动机,而
且使用寿命长,维护简便。因此,用交流电动机取代直流电
动机进行调速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好方案。本文重点论述的就
是采用变频调速技术来解决架线电机车的调速问题。
1变频调速方法
变频调速一般都是针对交流供电系统和交流用电设备来
说的。通过改变交流电源频率来改变电动机转速从而达到调
速目的变频调速方法有两种: - -是交- -交直接变频,二是交
一直一-交变频。交一交变频因变频范围窄,仅是工频的40%,
一般用在大功率低速设备中;交-直-交变频原理是先将交

网友:
    基于单片机的变频调速技术在矿用电机车上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