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布线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8-10):
自制的封装元件和库封装元件为什么在手动布线时不能相连,求教

网友:
标号是不是不一致,比如有些是用A,K 表示,有些用1,2

网友:
你看一下你自制的PCB封装 看一下标号对不对,其次 再看一下你放的焊盘,再pcb里应该可以看到网络标号 就是焊盘上you英文字母  一样的才可以连接哦   比如  R1_1   R1_2  led_a  led_k   如果可以上图 最好 这样看的清楚

网友:
两种可能,
1,封装和元件符号设置不对应,然后原理图导入PCB就出错,
2;封装没有网络,需要你手动添加一下

网友:
你是说用交互式布线不能连接么,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你把两个焊盘的网络号改成一样的就可以了,或者用“放置走线”连接,不过这个会出现规则错误变绿,复位错误后可以去除绿色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