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嘛?PWM输出电路

楼主(2020-08-10):
三极管Q1输入的是一个占空比50%的方波,用这个电路输出12V的方波,为什么老是会烧Q2,这电路哪里不合理,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上下两管可能有同时导通的可能

网友:
查VCbO 这个参数??? 你就明白了

网友:
理论接法不能用于实际的,你多查一下收录机时代的分离式功放电路,就会得到启发

网友A:
2-3两管换一下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两管换一下位置,

把下面的管基极改接到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