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NMOS的漏级接地,源级接电源的的情况下,可以让MOS导通吗?具体可以怎么操作?

楼主(2020-08-10):
    请问一下NMOS的漏级接地,源级接电源的的情况下,可以让MOS导通吗?具体可以怎么操作?

网友A:
    这不是nmos的正常用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说,gate应该给-10V。但是mos内置体二极管会让nmos导通的。

    我知道,我现在就是想让电路反接的时候将那个体二极管短路掉,这样电流就会从MOS管流过,降低压降,减小MOS管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nmos的正常用法吗?

    正常使用时漏级接电源,源级接地

网友:
    mos管可以反接用的啊,反接的话,就不受控了~~里面有寄生二极管,它可以导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我现在就是想让电路反接的时候将那个体二极管短路掉,这样电流就会从MOS管流过,降低压降,减小M ...

那你的想法偏了啊。按这个设计,只要源级给电源,mos就通过体二极管导通了。
不管gate是否有电压,mos总是导通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我现在就是想让电路反接的时候将那个体二极管短路掉,这样电流就会从MOS管流过,降低压降,减小M ...

    是防反接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