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怎么消除高压负离子对线路的影响?

楼主(2020-08-10):
负离子输入5V,输出10KV,负离子会让IC造成干扰,程序错乱。请求问在线路上要怎么设计,可以消除干扰?5 i/ P4 d/ n: ~9 Z5 _

网友:
    只能包地处理吧

网友:
    物理上要隔离,越远远的好, 最好挖板, 10KV 会拉20毫米长的电弧的,肉眼有时也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