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做过allegro和VALOR报告的链接吗?

楼主(2020-08-10):
    allegro和VALOR报告的链接,点击文本可以自动高亮相对应的设计。有大佬做过相关的吗, 或者有想法,可以交流一哈~

网友:
    allegro和VALOR都不会,嘿嘿

网友:
    不会<想學>

网友:
    这个功能貌似用过

楼主:
    请教一下,是用什么实现的呀,skill还是report?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是用什么实现的呀,skill还是re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加载skill后在report里面会多出一个功能用来查看html报告的

    听起来有点难,有具体的思路吗?我试过自己修改html上的数据,然后用report导入,但是总提示失败,不太懂原因

网友(2021-04-26):
    这个需要skill才能实现吗。没有这个选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