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SM411的贴装生产模式有哪些求告知

楼主(2020-08-10):
    如题,贴片机SM411的贴装生产模式有哪些

网友:
    大概就这些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组合模式:共用前后两面供料器(纵向250mm以内)
     单模式:生产中大型板(纵向250mm以内)
 相同模式:前后两面个别安装(纵向250mm以内)当个贴片头出现异常或单面的供料器中的元器件耗尽时,也能由别的贴片头辅助其进行作业。从而,可不停机而持续进行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