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89c52为什么P0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2020-08-10):
stc89c52为什么P0需要上拉电阻
它跟上拉电阻是怎么连接的 如果使用LED流水灯 需要经过那个上拉电阻吗 流水灯自己不也有排阻
还是说流水灯没有经过上拉电阻 P0口那里的上拉电阻一端是跟P0口相连 另一端是连接VCC 根本跟流水灯无关?那上拉电阻加在那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
你看过P0口的结构你就知道了,开漏形式输出没有输出高的能力(只能实现灌电流,不能实现拉电流)。简单的说就是没有上拉电阻,没有办法输出“1”,
流水灯的那个排阻是限流!如果只是为了点共阳极连接方式的LED的话,上拉电阻是可以省掉的(个人认为)。

网友:
原理上是可以的。我没有专门们做过,(应该是可以的 我以前看过用含有高阻输出的IO驱动正反并联的LED)
只能输出低或者高阻。

网友:
上拉电阻有时候起到限流作用,防止VCC端工作电流过大烧坏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