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使用多路复用器实现还是射频开关

楼主(2020-08-10):
例如AD9361,接收机一端是6路差分或者12路单端输入,请问这个是使用多路复用器实现还是射频开关,有好心人指点一下么,& r0 `- c; ^3 L- k

网友:
9361内部是采用射频开关的,通过寄存器配置当前接口为ABC中的哪个,单端还是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