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做开关时,基极电阻和集电极电阻大小问题

楼主(2020-08-10):
刚工作,发现公司的板子原理图上,三极管开关进行逻辑控制时,基极电阻和集电极电阻都非常大,有3MΩ,电源3.3V,就疑惑3uA左右的电流,三极管能驱动么,三极管不是流控器件么。就图中这样

网友:
没问题的,大电阻还有以下好处:
1、 功耗更低;
2、 CE的饱和压降更低;
当然集电极负载电阻不能大到和漏电阻大小相当。
你这个基极电阻右侧最好加一电阻到地。

网友:
貌似减小电流 避免电阻损耗过大

网友:
需要适当调整集电极电阻值,配置基极电阻值,功耗最适当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