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图像识别,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大神。

楼主(2020-08-10):
    现在在自学图像识别,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如果要对数字做模板匹配的识别,对于其特征的提取,需要用到什么函数么,有没有高手给一个例子,我学习一下,简简单单的就好
    output=model(inputs);
[~,midx]=max(output);
    count=size(output,2);                                  % output的第二个量
    id_codes=blanks(count);
for i=1:count
        switch midx(i)
        case 1
            id_codes(i)='X';
            otherwise
            id_codes(i)=num2str(11-midx(i));    % ?????
    end
    end

这是不是就提取了输出的有效向量的第二列的向量点呢
这个能不能简单的帮着分析下,这是特征提取采用的什么方法,然后进行的模板匹配,好迷糊,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没做过,不太清楚。

网友:
    模板匹配,首先要特征提取,特征提取完毕以后,使用欧式距离的方法进行模板匹配。一般来说,效果还是可以的。就是特征提取,模板设计上面耗时比较长。
一般来说,基于模板的设计不需要GUI界面,这样复杂的设计,一般的单M文件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