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电阻器

楼主(2020-08-10):
 通常可变电阻是指微调器或电位器。根据采用的电阻元件类型,它们仍可被分为碳质、金属合金或绕线等类型,或按单圈或多圈分类。表列出了三种基本类型可变电阻器的电学特性。

  表 电位器的典型性能

  一个电位器总有三个端子(CW指示顺时针方向旋转时滑动片的移动方向)。由于大多数的应用只需要二个端子的可变电阻器或变阻箱,而不是分压器,因此滑动片总是与两侧端子之一在外部相联,

网友:
由于大多数的应用只需要二个端子的可变电阻器或变阻箱,而不是分压器,因此滑动片总是与两侧端子之一在外部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