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元件的类型

楼主(2020-08-10):
碳质电位器是将碳混合物铸压在非导电、事先带引线的圆盘或基底上,然后装上电刷机构。

  碳质电位器有单圈和多圈两种结构。在电位器的所有类型中价格,但性能差。温度系数约为1000ppm/℃。长期稳定性、返回性能都不好。在滤波电路中的应用很有限。

  在滤波网络中,常用的电位器是金属合金薄膜电位器。其价格中等,阻值范围宽,温度特性和稳定性都较好,寄生效应很弱。其制造方法是将陶瓷金属膜在不导电的圆盘或从基底上沉积,其厚度为0.0005~0.005in。

  线绕电位器是用电阻丝(通常为镍铬铁)绕在不导电的骨架上。其温度特性与金属陶瓷膜的差不多,但价格较高。它们主要的特点是功率大,然而对大多数滤波器来说,这一点并不重要。

  线绕电位器具有与其他类型电位器不同的调节特性。其他类型的动触点可转动,电阻随角度线性地变化,具有近似于无限小的分辨率(非线性特性,如对数特性也是可以制造的)。但是当电刷从一圈移动到另一圈时,线绕电位器的电阻呈阶梯状变化。分辨率(或调整性能)不如碳质或金属陶瓷电位器那样好。

网友:
常用的电位器是金属合金薄膜电位器。其价格中等,阻值范围宽,温度特性和稳定性都较好,寄生效应很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