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93原理图符号报错

楼主(2020-08-10):
CD4093管脚图

然后原理图封装用了4个子部件:
实际原理图设计连线编译后出现报错:

请问4个子部件到底只有其中一个标电源和地,还是4个都要画上电源和地引脚符号。
可是2种都会出错什么原因?谢谢
类似LM358运放2个子部件都加上电源和地符号都不会报错。

网友:
是不是电源管脚重复定义引起的

网友A:
    PIN 4 , PIN 7 用一組即可,隨意指定在任一個子部件上。

网友:
    二楼正解,楼主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 4 , PIN 7 用一組即可,隨意指定在任一個子部件上。

    谢谢大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