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E45解方程出错

楼主(2020-08-10):
函数文件,
function dy=qipao(t,y,c,Pv,PA,sigma,rho,n,mu,w,P0)
dy(1,1)=y(2);
dy(2,1)=((PO+2*sigma/RO-Pv)*((RO/y(1))^(3*n)+Pv+PA*sin(w*t)-P0-2*sigma/y(1))/(rho*y(1))...
-4*mu*y(2)/(rho*y(1)^2))...
+((P0+2*sigma/R0-Pv)*(R0^(3*n))*(-3)*n*(y(2))^((-3)*n-1)-w*PA*cos(w*t))/(rho*c)...
-3/2*y(2)^2/y(1);
end
这是运行脚本文件,
clear all;
clc;
f=0.025*10^6;
mu=1.31*10^(-3);
R0=10;
tspan=[0,6];
x0=[10;0];
PA=2.41*10^5;
Pv=1.23*10^3;
n=1.33;
sigma=7.42*10^(-2);
rho=1000;
P0=1.013*10^5;
w=2*pi*f;
[t,y]=ode45(@qipao,tspan,x0);
plot(t,y(:,1),'r-');
xlabel('t=Time/T');ylabel('Solution R(t)/RO');legend('R=R(t)/RO')

运行的时候出现错误:
未定义函数或变量 'PO'。

出错 qipao (line 4)
dy(2,1)=((PO+2*sigma/RO-Pv)*((RO/y(1))^(3*n)+Pv+PA*sin(w*t)-P0-2*sigma/y(1))/(rho*y(1))...

出错 odearguments (line 90)
f0 = feval(ode,t0,y0,args{:});   % ODE15I sets args{1} to yp0.

出错 ode45 (line 115)
    odearguments(FcnHandlesUsed, solver_name, ode, tspan, y0, options, varargin);

出错 qipao1 (line 15)
[t,y]=ode45(@qipao,tspan,x0);

请问前辈们怎么解决,我查阅了实例和书本,初值都赋值了,ODE45调用也是参考书本来的,一模一样,为什么还会出错????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不够仔细啊。
自定义函数里面的输入变量是P0,结果你下面就打字把数字零打成了字母欧
dy(2,1)=((P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够仔细啊。
自定义函数里面的输入变量是P0,结果你下面就打字把数字零打成了字母欧
dy(2,1)=((PO...

错 qipao (line 4)
dy(2,1)=((P0+2*sigma/RO-Pv)*((RO/y(1))^(3*n)+Pv+PA*sin(w*t)-P0-2*sigma/y(1))/(rho*y(1))...

出错 odearguments (line 90)
f0 = feval(ode,t0,y0,args{:});   % ODE15I sets args{1} to yp0.

出错 ode45 (line 115)
    odearguments(FcnHandlesUsed, solver_name, ode, tspan, y0, options, varargin);

出错 qipao1 (line 17)
[t,y]=ode45(@qipao,tspan,x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