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导入PCB封装

楼主(2020-08-10):
元件封装时如何批量导入PCB封装?

网友A:
把封装库放到统一工程下,或者选择好封装路径,pcb界面直接快捷键DI进行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封装库放到统一工程下,或者选择好封装路径,pcb界面直接快捷键DI进行导入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楼上都是大神,我也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