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8A8K64S4A12单片机遇到的问题,请大神帮助!

楼主(2020-08-10):
在网上买的这个STC8A8K64S4A12,可以直接插到开发板上,引脚兼容普通51,用这个驱动1602液晶,整了好久也没有显示出来,因为速度比普通51快,所以延时我也调整了,还是没任何显示,下面这是普通51的程序可以显示,请高手帮忙看下,能不能修改让其在STC8A8K64S4A12显示出来,非常感谢!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u8 Disp[]=" Pechin Science ";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void main(void)
{
        u8 i;
        LcdInit();
        for(i=0;i<16;i++)

                LcdWriteData(Disp);
        }
        while(1);
}

网友:
    先确认一下板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
    STC8A8K64S4A12是1T单片机,速度比STC89C52许多,延时函数要根据时钟频率修改数据。

    /**1ms延时程序(11.0592MHz 1T)****/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1150;j>0;j--);
}

网友A:
    你确定板子跑起来程序了吗?调通串口打印数据试试,或者控制一个io口翻转试试?弄好了最小系统再调LC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板子跑起来程序了吗?调通串口打印数据试试,或者控制一个io口翻转试试?弄好了最小系统再调LCD

    有道理。。

网友:
    STC8A8K64S4A12这个片子与传统51片子注意下述的不同点:
    1. 读、写默认的是P4.4和P4.3,不是以前的P3.7和P3.6。检查你购买的转接板,看看是如何连接的这两条线?程序中可能要重新定义接口或修改程序。
2.注意传统的复位引脚,现在是P5.4。在烧录程序时是如何处理这个引脚?是否会影响程序的运行?
    这个片子很好,速度快,且自带16路12位AD接口。其实自己做一块增强转接板,将MAX232芯片等做在板上,焊上40直插引脚,就是一块功能强大的开发板。使用接线连接各种模块。在KeilC51下可以联机仿真,完全可以取代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