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中管脚名重复问题

楼主(2020-08-10):
    如图,原理图中的器件很多管脚名是相同的,VSS,这样可以顺利生成网表嘛?如果不行的话,必须改为VSS_1 VSS_2 VSS_3这样嘛 这个有几千个脚,有没有什么便捷的方式去修改呢?谢谢大佬们

网友:
    为啥要重命名,重命名了器件还是那个器件吗?

网友:
    这个应该不用重命名。

网友:
    你drc检测的时候勾选多了吧,如果是一个地,必须叫一个名字啊,不然不是一个网络了

网友:
    1. 在旧版本中Pin Name可以重名
2. 新版本16.6中可以把Pin Name属性改为Power Pin, 这样会给警告,但可以生成网表,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上说的对,要把属性改为Power Pin,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