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插针顶部通过贴美纹胶带浸泡后会有三防残留。

楼主(2020-08-10):
此产品焊接底座后需要整体泡三防,图中插针顶部通过贴美纹胶带浸泡后会有三防残留,影响上盖焊接,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办法屏蔽插针顶部。感谢!

网友:
改成长一点的软排线,浸的时候排线接口比其它器件高,就不会沾到三防漆了。

网友:
采用喷雾式涂敷,并用胶带包扎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