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信号的长距离传输

楼主(2020-08-10):
hi,老少爷儿们,最近要做一个话筒,传输距离17M,有没有专门的芯片可以处理的?模拟放大的方式,估计调试比较麻烦,而且可以会干扰? ( d- ~; z- r7 l

网友:
    可以考虑ADC转数字音频后用射频传输。集成度比较高的好像有A9101,不过网上资料下载不到。也可以找找其他类似的方案。

网友:
    才17米,没问题的,直接在MIC端 先LNA,  再加EQ, 再加功放,然后接17米长的喇叭线接喇叭,这样完美,没有噪音的,  且记小信号拉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