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在哪里可以将语言设为英文

楼主(2020-08-11):
pads VX在哪里可以将语言设为英文??

网友A:
    我装的是9.5,但是我觉得原理都差不多,工具---自定义---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是9.5,但是我觉得原理都差不多,工具---自定义---选项

谢谢,不过我那版本找不到,你这应该不是VX2.5的

网友:
    我用的版本是VX.2,工具---自定义---选项---界面语言,选择英语,确认,重新打开PADS LOGIC,就可以切换到英文了。F:\QQ截图20200811140840.jpg

网友B:
    我用的版本是VX.2,工具---自定义---选项---界面语言,选择英语,确认,重新打开PADS LOGIC,就可以切换到英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版本是VX.2,工具---自定义---选项---界面语言,选择英语,确认,重新打开PADS LOGIC,就可以切换到 ...

好的,谢谢,我知道昨天我为什么找不到了,因为第一次点“选项”时反应好慢(近3秒),没看到,不知道它反应慢。然后我就去点其它的去了,所以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