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完成的板子,如果调整层叠结构呢

楼主(2020-08-11):
    已经完成的板子,不改变走线的情况下,如果调整层叠结构呢?

网友A:
    板子上有阻抗线的话就得根据si9000去计算了或者直接让板厂调调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有阻抗线的话就得根据si9000去计算了或者直接让板厂调调看。

谢谢版主回复
有阻抗线,如果想把中间两层调换顺序,这样可以实现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有阻抗线,如果想把中间两层调换顺序,这样可以实现么?

哦,你只是想调换中间两个层的顺序而已的话这个就不用重新计算阻抗了,自己把两个层换下就行了,如果想直接调换层的顺序这个需要得有相关skill才行。没有的话你可以先将其中一个层里面的东西比如第3层导出sub-drawing,然后再将第3层里面的东西删掉,然后将第4层里面的东西change到第3层去,然后再打开导出的clp文件,将里面第3层的层名替换成第4层的层名,再保存一下文件,然后再去导入PCB里面去就可以了!

也可以通过新建多一个走线层,然后先将第3层的东西change到新建的走线层里面去,然后第4层的东西就可以change到第3层去,然后再将新建走线层里面的东西change到第3层,最后再将新建的那个层删掉即可!方法还是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只是想调换中间两个层的顺序而已的话这个就不用重新计算阻抗了,自己把两个层换下就行了,如果想直 ...

    明白了,感谢版主

网友:
    跟着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