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泰PS011热电阻信号调理板概述与主要技术指标

楼主(2020-08-11):
概述

  PS011热电阻信号调理板是与北京中泰公司研制的PC6360模入接口卡配套使用的热电阻信号调理板。本调理板采用三线恒流驱动方式 可直接配用铂、铜等热电阻温庋传感器,将热电阻的阻值变化转变为电压输出。

  本调理板可以对16路热电阻信号进行调理放大,同时通过带缆可以实现多板串级连接,-块PC6360模入接口卡多可以挂接8块本调理板。本调理板也可以与北京中泰公司研制的PS010前端信号调理板混联,以实现多种不同信号的调理放大。

  主要技术指标

  输入通道数:16路

  配接热电阻范围:0~300Ω

  测量方式:三线恒流式

  驱动电流:1mA脉冲式

  测量误差;≤0.2%(不含传感器误差)

  温度漂移:≤100PPm/℃

  放大器增益

  约27倍(+5V输出对应500℃)

  约87倍(+5V输出对应150℃)

  输出电压:+5V

  输出电流:5mA

  输出建立时间:≥25us

  可配接热电阻类型:Pt100,Pt50,Cu100,Cu50(出厂按Pt100调整校验)

    电源功耗:+5v(±10%)≤501nA,±12V(±10%)≤30mA

  使用环境要求

  工作温度:0℃~40℃

  相对湿度:40%~80% RH

  存储温度:-55℃~+85℃

  外型尺寸:长×高=205mm×114mm(8.1in×4.5in)

网友:
本调理板采用三线恒流驱动方式 可直接配用铂、铜等热电阻温庋传感器,将热电阻的阻值变化转变为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