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361数字基带发送1MHz正交IQ正弦波,本振100MHz,射频发送端是这样的波形,请问是...

楼主(2020-08-11):
ad9361数字基带发送1MHz正交IQ正弦波,本振100MHz,射频发送端是这样的波形,请问是正常的吗?

网友:
不是正常的信号。试着把LO提高到2.4ghz,看看能否复现问题。板子的外部射频匹配电路不一定能匹配到100M,如果是您自己设计的板子,那就要考虑其他问题了

网友:
可以问一下怎么生成正弦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