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布线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8-11):
AD在布线的时候,同一层的线颜色不一样,还有线连接好之后,飞线不消失是什么情况?求助大神,感谢!

网友A:
    你看看你画的是电气线(track)还是普通线(line)布线一般指的是TRACK                LINE是没有电气特性的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同一层的颜色不一样可能的原因是设置了网络颜色,按F5可以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21916-1-1.html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画的是电气线(track)还是普通线(line)布线一般指的是TRACK                LINE是没有电气特性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同一层的颜色不一样可能的原因是设置了网络颜色,按F5可以取消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