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通讯距离很近匹配电阻就不用加吗?

楼主(2020-08-11):
看了资料,不是很明白。请教大家:
1,是不是距离很近匹配电阻就不用加?我的两个通讯距离不超过1米。
2,如果需要加120欧匹配电阻,这个电阻的功率该选多少瓦的?
谢谢大家!

网友:
看具体情况。如果想获得较好的抗干扰性能,还是需要加上,付出的代价自然是一点功耗。
匹配电阻有0.125W以上的就行了。

功率=电压2/电阻

网友:
MAX485
MAX485 低功耗、限摆率、RS-485/RS-422收发器

抗干扰性能要求高的话,还是需要加上的
如果不加我建议使用新版的MAX485E

MAX485E ±15kV ESD保护、限摆率、低功耗、RS-485/RS-422收发器

增加了ESD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