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TL082构成的二级运算放大电路的反馈电阻大小?

楼主(2020-08-11):
这是一个电流霍尔采样电路,其中TL082构成二级运算放大电路,反馈电阻的大小为啥要选择22.1k?

网友:
这是一个正比例运放,放大两倍,R27和R28取值相等即可。但我不明白,为嘛R27和R28要取一个不经常用的阻值,R27和R28直接用R12的阻值(3.9K)不香吗?这样可以减小电阻阻值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