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求解

楼主(2020-08-11):
下图中多个二极管串联,求输出电压时,是不是先假设下面两个二极管导通,求得导通压降为3.7v与一般导通压降0.7v不符合,所以假设不成立。是不是第一个二极管导通,输出电压为12v-0.7=11.3v ?????谢谢!!!!!

网友:
为啥不直接就是0.7V

网友:
    字写的都认不出来是啥字

网友:
    难道不是0.7V,后面两个二极管不会导通了.

网友A:
    首先没这是并联不是串联,简单的与门电路不会分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没这是并联不是串联,简单的与门电路不会分析吗?

    直接点,冻C努玛驰,如图这种状态最后Uo=0.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没这是并联不是串联,简单的与门电路不会分析吗?

    是的 这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