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的联接

楼主(2020-08-11):
本板与热电阻之间的联接导线一般应使用1mm2以上的安装导线,并使其长短一致,以尽量减小导线电阻差异,提高采样。

  外接热电阻及联接导线应尽量远离动力电源,避免强电场干扰环境。

网友:
外接热电阻及联接导线应尽量远离动力电源,避免强电场干扰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