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画封装的最好方法

楼主(2020-08-11):
我用AD时画封装时, 可以自己手动画 还有footprint wizard  还有IPC wizard  。自己想真正做出块板子来,又怕封装画不好,板子不能用。还请过来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封装.根据你元件的尺寸画.善用测量工具,软件的测距

网友B:
看规格书画,异形封装的话,直接用CAD处理就很快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装.根据你元件的尺寸画.善用测量工具,软件的测距

AD自带着测距功能,你的意思是,有了尺寸,手动画封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规格书画,异形封装的话,直接用CAD处理就很快搞定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