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规则中NGrp如何删除

楼主(2020-08-11):
不知道什么时候设置了这个规则导致,一开始敷铜,他就会自动生成一个不规则的图形(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之前什么时候画的。。。)
请问规则中如何删除这个或者隐藏不显示?

网友A:
    选中,直接delet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直接delete,就可以了

Delete的选项是灰色的,选择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lete的选项是灰色的,选择不了

    先在PCB界面DONE一下。再进来管理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在PCB界面DONE一下。再进来管理器就可以了。

不行,还是不行,另外怎么删除敷铜呢,find选项也选择了shape,就是删除不了

楼主(2020-12-15):
    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吗,现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