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SOS求救信号灯最简单

楼主(2020-08-11):
                        if(b_Led2Flash_Flag == 1)//第二档
                        {

                                if(b_Led256Flash_Flag == 0)//定时器256MS进一次
                                        return;
                                        b_Led256Flash_Flag = 0;
                                        R_ShowWord3++;
                                        if(R_ShowWord3 < 2)

                                                IO_LED_EN = 1;

                                        else if(R_ShowWord3 < 3)

                                                IO_LED_EN = 0;
                                        }
                                        else if(R_ShowWord3 < 4)
                                        {
                                                IO_LED_EN = 1;

                                        else if(R_ShowWord3 < 5)
                                        {
                                                IO_LED_EN = 0;

                                        else if(R_ShowWord3 < 6)

                                                IO_LED_EN = 1;
                                        }
                                        else if(R_ShowWord3 < 7)

                                                IO_LED_EN = 0;

                                        else if(R_ShowWord3 < 9)
                                        {
                                                IO_LED_EN = 0;

                                        //快闪
                                        //慢闪
                                         else if(R_ShowWord3 < 10)

                                                IO_LED_EN = 1;

                                        else if(R_ShowWord3 < 11)
                                        {
                                                IO_LED_EN = 1;
                                        }
                                        else if(R_ShowWord3 < 13)

                                                IO_LED_EN = 0;

                                        else if(R_ShowWord3 < 15)
                                        {
                                                IO_LED_EN = 1;
                                        }
                                        else if(R_ShowWord3 < 17)

                                                IO_LED_EN = 0;

                                        else if(R_ShowWord3 < 19)
                                        {
                                                IO_LED_EN = 1;
                                        }
                                        else if(R_ShowWord3 < 21)

                                                IO_LED_EN = 0;

                                        else if(R_ShowWord3 < 22)
                                        {
                                                IO_LED_EN = 0;
                                        }

//                                        else if(R_ShowWord3 < 24)
//                                        {
//                                                IO_LED_EN = 1;
//
                                        else if(R_ShowWord3 < 23)
                                        {
                                                IO_LED_EN = 1;

                                        else if(R_ShowWord3 < 24)
                                        {
                                                IO_LED_EN = 0;
                                        }
                                        else if(R_ShowWord3 < 25)
                                        {
                                                IO_LED_EN = 1;

                                        else if(R_ShowWord3 < 26)

                                                IO_LED_EN = 0;
                                        }
                                        else if(R_ShowWord3 < 27)

                                                IO_LED_EN = 1;

                                        else if(R_ShowWord3 < 28)
                                        {
                                                IO_LED_EN = 0;

                                        else if(R_ShowWord3 < 30)

                                                IO_LED_EN = 0;
                                        }
                                        else
                                        {
                                                R_ShowWord3 = 0;
                                        }
                        }
求大神们帮我用算法解决  三短三长三短

网友:
    同蹲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