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磁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0-08-11):
消磁电阻

  消磁电阻是指专用于电视机消磁电路的一类电阻器,为消磁线圈瞬间提供强大的消磁电流。消磁电阻采用具有开关特性的低阻值PTC热敏电阻器,阻值范围一般为8~40欧。

  消磁电阻的作用

  消磁电阻是广泛应用于彩色电视机消磁电路的专用热敏电阻,具有正温度系数特性。

  消磁电阻在消磁电路中起到限流电阻的作用。用万用表检测消磁电阻一般都是测其阻值。两端式消磁电阻常温阻值约20欧(18欧±20%),三端式元件串联臂阻值约30欧(270欧±20%)。高温下阻值都上升到数百欧。正常工作的彩色电视机,开机前和刚刚关机后,从电源插头测试直流电阻有明显区别。开机前阻值是几十欧,是消磁电阻与消磁线圈(几欧至几十欧)的串联值。刚关机时,阻值为几百欧,主要是消磁电阻热态阻值。随着降温,此阻值迅速下降,几分钟后又恢复到几十欧。

  电视机消磁电阻的作用

  电视机消磁电阻顾名思义就是一个起到消磁作用的电阻,通过改变内部电路电流大小来实现消磁的目的。

  1、消磁电阻器的正温度系数比普通电阻器大得多,电阻会随温度升高迅速猛增;消磁电阻器专用于电视机消磁电路,为消磁线圈瞬间提供强大的消磁电流。

  2、电视机显像管常会受到地磁及其他干扰磁场的作用,使显像管内栅网、阴罩剩磁,导致显像管三条电子束偏移,造成图像色彩紊乱;因此电视机设置了由消磁线圈与消磁电阻器串联组成的消磁电路;

  3、在开机瞬间,消磁电阻器温度低于居里点,电阻很小,向消磁线圈提供强大的交流电流,同时使它的温度迅速升高;当温度升高到居里点后,电阻猛增到很大阻值,又使交流电流很快衰减到很小的稳定值(近似关断消磁线圈的电流);在消磁线圈导通强大交流电流时,产生一个较强的交变磁场作用于显像管的周围;瞬间电流变小后,交变磁场便迅速衰减到极弱的程度,交变磁场的这种变化能消除显像管的剩磁,使屏幕不再带有干扰色斑,从而保证电视机显示图像的色彩纯正。

网友:
    消磁电阻,通过改变内部电路的电流大小来实现消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