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终端电阻的用法

楼主(2020-08-11):
    一般CAN总线的终端电阻用法是在总线的开始和结束两端各加一个120Ω电阻,最近看到一个电路,如图片所示,用了两个56Ω,而且在电阻两端和电阻中间到地各加一个电容,请问各位大神是否知道这样设计的意图和优点?
@超級狗 版主大神是否有空来撒点狗粮??

网友A:
    根据TI的说法,这种接法有滤波和稳定共模电压的作用,并改善EMC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TI的说法,这种接法有滤波和稳定共模电压的作用,并改善EMC表现

    感谢回复,有TI的文档吗?

网友:
    我在网上看到也是这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