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AM350中怎样载入Gerber文件?

楼主(2020-08-11):
请问在CAM350中怎样载入Gerber文件?

网友:
软件中 ,有个选项 ,自动导入。即可。

网友:
手工载入相对比较麻烦,但是比较实用,Gerber RS-274x(内置D码)格式的文件可以进行有选择的输入,对于一般文件较少的单双面及层数较少的多层板。(本人一般用这种方法)
自动载入简单可行,适用于一些Gerber RS-274格式并且光圈文件特别多的,一些光圈格式可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