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的阻值选择

楼主(2020-08-11):
上拉电阻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也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低电平。

  上拉是对器件输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强弱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供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

  综合考虑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

  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选择应结合开关管特性和下级电路的输入特性进行设定,主要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驱动能力与功耗的平衡。

  以上拉电阻为例,一般地说,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越大,设计是应注意两者之间的均衡。

  2、下级电路的驱动需求。

  同样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高电平时,开关管断开,上拉电阻应适当选择以能够向下级电路提供足够的电流。

  3、高低电平的设定。

  不同电路的高低电平的门槛电平会有不同,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低电平时,开关管导通,上拉电阻和开关管导通电阻分压值应确保在零电平门槛之下。

  4、频率特性。

  以上拉电阻为例,上拉电阻和开关管漏源级之间的电容和下级电路之间的输入电容会形成RC延迟,电阻越大,延迟越大。上拉电阻的设定应考虑电路在这方面的需求。

  上拉电阻阻值计算原则

  一、最大值的计算原则:

  要保证上拉电阻明显小于负载的阻抗,以使高电平时输出有效。

  例如:负载阻抗是10K,供电电压是5伏,如果要求高电平不小于4.5伏,那么,上拉电阻最大值R≧1K

  也就是最大值1k,(如果超过了1k,输出的高电平就小于4.5伏了)

  二、最小值的计算原则:

  保证不超过管子的额定电流(如果不是场效应管而是三极管也可依照饱和电流来计算)

  三、上拉电阻最小值

  R小=5v/47mA=106欧姆 (如果小于这个电阻,管子就会过饱和而没有意义了。如果大于这个值,管子的导体电阻就会变大一些,所以太高也不利于低电平的输出)

  注意:算出最大最小值后,一般是随便选个中间值就可以了,例如本例子可以选510欧姆的上拉电阻。但是,如果负载电流较大,低电平要求严格,那么就要选100欧姆的上拉电阻。但是如果考虑省电因素,而低电平要求不严格,那么就可用1K的上拉电阻了。

网友:
要保证上拉电阻明显小于负载的阻抗,以使高电平时输出有效